HP TPN-Q173 进不了PE

楼主(2018-07-17):
电脑没法装系统 进PE就蓝屏 U盘已经换过几个了  PE是WIN10的  内存也换过 硬盘也取下来不上 也是一样  BIOS 也改过 也恢复默认过

网友:
大侠在哪里啦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刻录装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孤单的我、 -1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尝试放到别的机器装 再拿回来

网友:
见过一台联想的也这样,客户说第二天开机就进不去没摔没进水,刷了bios不管用,直接让他返厂

网友:
先确定是机器硬件导致的蓝屏还是PE兼容导致的

也可以尝试安装版试试

网友:
HP 这机器 显卡供电管 容易出问题查查看

网友:
用直接安装板的 试试                               ·

网友:
把笔记本外设全部拆掉试试,安装版本试试。

网友:
#在这里快速 把笔记本外设全部拆掉试试,安装版本试试。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