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 摔过以后 有WIFI 蓝牙打不开 一直转圈 什么问题啊

楼主(2018-07-17):
6S 摔过以后   有WIFI  蓝牙打不开 一直转圈圈     什么问题啊

WIFI 好的  可以上网

网友:
问的都是啥啊,先量下啊。看下电有没有进芯片

网友A:
爱思助手 里面 显示蓝牙正常  可以看到蓝牙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爱思助手 里面 显示蓝牙正常  可以看到蓝牙地址

地址正常那也是硬盘的数据,蓝牙开启条件啥的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