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6S不充电维修

楼主(2018-07-17):
甲方:名字
乙方:故障板
甲方:什么故障?
乙方:不知道。
甲方:。。。
老习惯先做初步外观检查。
外观还行,无明显进水磕碰,板底良好无变形。
1,上电流表

电流正常,正常进系统。
2,装后壳总成上屏幕,触摸,显示等正常,
3,联机测试,正常
甲方:您老没事儿,就压力大回家喝点水,多休息。

唉?不对。。。等等,
充电是否正常没测,上电,USB电流表无电流,0A。
故障不充电

首先测量PP5V-USB路供电,我测量的是C2310

电压0V,这路供电断线了。上来就查出问题了,断线飞线
目测与C2310归属同路的,C4651较适合飞线落点。距离尾插5V供电脚较近。
同时剪刀拆掉屏蔽罩后,发现有轻微进水,顺手拆几个腐蚀元件C2304,C2303,C2306,C2300。
C2300则直接用锡直连。

5V供电飞线后如图,板底侧面也固化绿油固定

OK,这回儿应该是可以了,
上电流表,接电,短路~!,
一个好板子被我修成短路~!接电就800多,我有点凌乱了
正郁闷之时低头一看,原来还接的有固化灯没弄下来,
吓我一跳,过山车也不带这么坐的。
去掉固化灯,上电,正常。
扣上尾插电池,尾插线,再试。
充电没反应,无电流!?
仔细观察了板底,没有异常,又测量一遍电压,都有~!电池尾插也都没问题。
问题出在哪?!
再次检查板底与电路图
发现原来之前因为腐蚀被拆掉的C2300,是升压电容,损坏会导致不充电,不能简单直连!
用直风枪上从料板上拆同位置电容,焊盘上锡,风枪吹焊(风枪风速调最小)。

图一绿油元件为更换后,6S,C2300升压电容。
上电,开机,充了一会儿,充电正常。

网友A:
不知道问题也送来修,很无语

网友:
他是在测你能不能检查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问题也送来修,很无语

咱迅维学校的故障板,你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