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x541不认硬盘之维修

楼主(2018-07-17):
机器板号是x541sa,进bios,可以认到光驱,确定不认硬盘,cpu坏的机率比较小,拆机测电压有5v,四根数据线在主板上有阻值并且正常,中间有块小板连接去硬盘,发现连接处两脚之间阻值不能归0,直接飞线,修复

网友A:
有的是开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是开焊了,,,,,,,,,,,,,,

对,开焊的把握很大,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加过焊。

网友:
小问题断线啦。

网友(2019-09-16):
tongb通病了,这个座子 最容易坏了。。。座子价格还不便宜哦,几十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