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8M-K不触发

楼主(2018-07-17):
华硕A58M-K不触发...待机..开机针正常...强行开机跑马亮机...绿线到IO断线..IO是IT8603E..37脚0V绿线飞37脚...触发亮机

网友:
可以跑线修复的 这种跑线不会很难的。楼主可能觉得这样太花时间了吧?跑线是很有意思的哦

网友:
大神我有一张技嘉a58主板 不定时断电怎么修

网友:
嗯,断线修复还是比较简单的,都是送钱的活

网友:
不美观,楼主其实可以跑线的,找到哪里断线了

网友:
可以的    ,  看你这  是直接的秒杀         ·

网友:
跑线路确实很有意思的~~~~~~~~~

网友:
断线看见了就是送钱的,如果是板层断线就不好弄了。

网友:
楼主从哪里飞到你这个IC上求图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
佩服楼主跑线的耐心  学习。。。。

网友(2018-10-01):
楼主,你这IO好像换过吧。不触发就强行上电,能开机,就没有多大问题,一般都是绿线到IO断线。

网友:
这个短线的是不是很少啊  碰到也是运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