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B300一体机维修

楼主(2018-07-17):
(图片)

网友:
哈哈  学习了  虽然还没遇到过  但是先收藏

网友:
这个机子我有一台 CPU高温怎么解决  谢谢

网友:
这是咋了    3v短路干倒一大片吗

网友:
什么情况

网友:
没看到文字

网友:
我表示没有看明白呢?什么问题呀?

网友:
干桥了?多少米?

网友:
这个写的太含糊了。

网友:
换桥了啊    买个主板了   便宜

网友:
哈哈背面那个屏显示的芯片也烧了 我刚也遇到了一个

网友:
加悍好了一个显示芯片不是显卡在屏幕排线接口反面

网友:
怎么解决的。楼主,换桥吗?还是最直接的

网友:
我瞎了吗?有字??

网友:
这个机器修好多 都是显卡啊 空焊居多

网友:
来骗分的吧。只发几张图片。

网友:
老机器换显卡现在能报到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