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发一个前两天香蕉机断线维修

楼主(2018-07-17):
今天忙里偷闲,发一个小6维修过程。之前搞电脑,现在电脑越来越不景气越难修了,动不动查到最后都是桥坏,没得玩改行手机。接到客户一台小6,故障为重启,
6和6P通病,逻辑码片进CPU容易断线,拆机测量,不好玩了,断了两根线,一般正常断外侧的一根可以免拆CPU修复,断两根没办法了,拆CPU吧。
由于重摔,两个点都掉了,人工做点吧,补线,绿油,绝缘一定要做好,为了好补线,把上面四个接地脚挖掉。
补好了,逻辑码片也接好
OK,开机测试,very good 好了
壳子掰直,再三叮嘱客户避免再摔到。装机测试功能都正常,交机。各位看官觉得好麻烦动动小手加加分哈

网友A:
想问下楼主断外侧的一根怎么免拆CPU去修复?

网友B:
13年我们就号召大家搞手机,
不知道有多少跟随的。
你算是打上了末班船

网友(点评):
我记得15年 实地第一期手机培训 我那时候在学笔记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3年我们就号召大家搞手机,
不知道有多少跟随的。
你算是打上了末班船

我16年去的实地 那时候老法师都转行修手机了 没把握住机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问下楼主断外侧的一根怎么免拆CPU去修复?

侧面挖

网友:
好腻害啊

网友D:
你给他修好,保修多久?

网友:
能收 多少钱,修一下

网友E:
生意好的话,我也改行 干一下 手机 不做笔记本维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16年去的实地 那时候老法师都转行修手机了 没把握住机会

现在也不算迟!加油吧!

网友:
当你觉得为时已晚的时候恰恰是最早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给他修好,保修多久?

维修保一个月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生意好的话,我也改行 干一下 手机 不做笔记本维修了

可以改行了 电脑现在不好玩了

网友F:
为什么不刮开CPU飞线?这样会更快更稳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不刮开CPU飞线?这样会更快更稳

刮CPU风险有点大 手工可以的话我还是选择做一遍CPU

网友:
一般喜欢刮u

网友:
楼主这份坚持不懈,肯钻研的精神深深得打动了我,真是厉害!!思路清晰,手工到位,出来后绝对是大神级别的。好羡慕,好膜拜!!!

网友:
断两根能免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问下楼主断外侧的一根怎么免拆CPU去修复?

可以刮上层  也可以插线(拆掉卡座后用卡尺测量后插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13年我们就号召大家搞手机,
不知道有多少跟随的。
你算是打上了末班船

13年我要知道迅维我就搞手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