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6 接电漏电维修

楼主(2018-07-17):
故障机型: iPhone6

故障现象: iPhone6 加电漏电74MA。可以触发,可显示。

故障分析:加电漏电,说明主电池供电或者主供电部分存在短路。70多毫安虽不影响开机,但是会影响待机的时间。

维修过程:首先目测主板。没有发现进水,没有发现维修痕迹。没有明显掉件和烧毁的痕迹。
接着打电池座和主供电对地值,没有发现明显短路。
到这里就比较难搞了,因为主供电连接的芯片和电容非常多,很不好查找。

上电试机,把与主供电相连原件的屏蔽罩都拆了。
拆到射频功放时,发现了敌情。
这一块有些发烫,接着查图看与主供电相连的芯片有哪个

这块只有射频功放供电芯片与主供电相连,拆了试试

拆掉后,果然不漏电了,换了一个,装上
但是装上后又漏电了,和原来一样

接着查芯片的周围原件与输出部分,到查到芯片的自举升压电容时,发现了问题。

电容两脚的二极体值为0了,终于找到你了

电容短路了

更换后的二极体值

顺利点亮

+ 10 + 5 故障判断单刀直入,维修过程思路清晰!

网友A:
思路清晰,楼主修手机多久啦

网友:
                                                                  思路清晰, 干的漂亮

网友B:
这个不是自举电容。是降压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清晰,楼主修手机多久啦

还在实地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自举电容。是降压电容

应该是滤波的

网友:
学习一下,思路和手工都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