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请教 如何让电视先开机 音箱后开机 电视关机时 音箱也关机

楼主(2018-07-17):
家里的电视连着一对2.1的有源音箱, 比电视自带的效果好多了,但是问题来了,音箱一直插着电,待机功耗有3W左右,不环保,还有几个指示灯的光污染,
    我的电视和音箱是用同轴线连接出来,接了个模拟音频转换器,再接到音箱的,电视机上有HDMI , USB,和同轴接口,
想请教大家 ,现在的操作是,用遥控器打开电视, 如何让音箱在电视开机之后 能自动通电开机,电视关机后,音箱也能断电关机。   寻求电路帮助,目前想到的就是用继电器, ,我手上元器件电阻电容继电器都有的,如果有大神能给个电路图最好了,谢谢。 让大家为节能环保做贡献。

网友:
你既然电阻电容继电器都有,就已经可以做了。拆开电视机,在屏线接口处取12V供电驱动继电器工作就可以。这是最简单的。当然也有更复杂更安全的方法。

网友:
你既然有电阻电容继电器这些元件,就已经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而稳定的电路啦。拆开电视机直接在屏线接口处取12V供电来驱动继电器即可。当然也有更复杂更安全的方法。

网友A:
搞的那么复杂做么事,直接关掉电源不就行了吗。还有一办法就买一块遥控双路控制板装在插座上,想开电视机就开电视机,想开音响就开音响

网友:
好像继电器u口可以取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的那么复杂做么事,直接关掉电源不就行了吗。还有一办法就买一块遥控双路控制板装在插座上,想开电视机就 ...

说的就是懒得去一个一个的关, 毕竟开关不在面前这个面,每次要关电源,不方便不说,不安全,手要伸到电视柜的背后去,要是小孩伸手去摸背后,怕摸到开关插板了,隐患大,既然自己能做电路,那肯定还是自动的方便好用

网友:
这个要改电路,麻烦 还不如手动一下,你也真懒

网友B:
我是小白,弱弱的说声,USB可以作为控制继电器的电源。

网友:
更简单的 买智能插座,就可以了

网友(2018-09-22):
引用 网友B:
我是小白,弱弱的说声,USB可以作为控制继电器的电源。

谢谢, 最终我还是选择了用USB 接继电器控制电源来解决的

网友:
购买一只低电压型号的继电器,从usb口取电,一定要安装一只反向二极管,继电器自感电压也是比较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