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H61开机掉电,反复重启!

楼主(2018-07-18):
接到一台联想主机,客户描述不开机,通电测试,开机反复重启!打开机箱,看到时H61主板,测量Cpu电压已出,也是起来又掉下去……先清一下coms,可以开机了!测了一会,应该没问题了!收钱给客户拿走了,没想到第二天又回来了!一样的故障!看来主板上还是有问题,留下拆出主板好好测一下,发现电压都出来了,电源好信号都有!都是反反复复的,当测到IO发出的pwrok是,感觉不正常,大多数情况下电压是不够的,看来要换IO

反复开机测试,问题彻底解决!  各位大神路过加分鼓励,谢谢!

网友:
IOPG不良,这个行

网友:
可以!能够测到PG这里,还是花了时间的

网友:
想问下花了多少时间,现在能收多少维修费了

网友:
又是 PWROK 的问题  能修到这里很厉害了

网友:
谢谢 各位大师加分鼓励!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
收藏了

网友:
没有遇到过PWROK不稳的,有没有追查一下会不会是其他原因造成此信号不稳?否则用不了多久就返修了

网友:
it8728  这个 IO坏的少啊 楼主真是幸运。 一般这些主板的检测出问题的少

网友:
是IO的么??怎么测出来有问题的呢,,

网友:
换io就好了,幸运

网友:
楼主,彻底修复了没,客户今天有没有打电话来?

网友(2018-09-23):
不对呀 ,这板子我这也有IO 加焊一下就好了 。这IO 坏的少

网友:
我也有同型号没修出来正好借鉴一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