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42L16HR(8TAG)指示灯红灯亮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8-07-18):
创维42L16HR(8TAG)指示灯红灯亮不开机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创维42L16HR

  故障现象:指示灯红灯亮不开机,正常情况下按电源开关后红变绿

  维修过程:

  去年10月份修的时候更换待机5V滤波电容正常了,这次拆机测试换上的电容无恙,但发现故障有所不同,开机后红灯有节奏的红绿交替闪就是难以启动,测量POWER端电压也跟着跳。把板子固定再次试机时居然又开机了,接下来随便怎么试音像一切正常,测量待机5V是4.98V,3.3、2.5、1.8等总之没事。

  哪儿接触不良?把主块FLI8541吹焊了一遍,装机走人,两天后故障再现。再次拆机,反反复复的测量晶振、复位、各电压,但好在问题能重现!终于发现了蛛丝马迹,1.8V怎么会闪动?看下图:

     最终是D46、D47由于发热比较严重造成虚焊,1.8V内核电压就出现了问题,做了加焊以帮助散热。

  装机测试一切正常,至此,创维42L16HR(8TAG)指示灯红灯亮不开机维修结束!

809读取 创维42L16HR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可能是在设计的时候,功率设计小了。

网友:
2路 供电?这也是待机 1路  开机后使用下面那路的吗 ????

网友:
虚焊的问题最难查!楼主还是能够解决问题,厉害了!顶一个

网友:
大热天,散热不良,更容易出现脱焊。

网友:
这故障不好检测出来呀,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