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S、6SP显示复位脚开路和短路维修

楼主(2018-07-18):
6S显示复位信号短路或者开路维修方法

方法一:断开FL4221,从TP06测试点飞线到FL4221靠近座子端,此种方法,组屏能用,原屏不能用,还会引起息屏不定时重启
方法二:断开FL4221,和FL4220,从板头的3V测试点,飞线到FL4220靠显示芯片和电源端,

方法二,原屏可以能用,但会引起亮屏瞬间花屏,
方法三:直接拆掉fl4221,换组屏,但此方法有时候会出现唤醒困难
三种方法,全部亲测,均可使用
最安全,但要花钱的方法:买模块

网友A:
稳定的话还是换模块好,感谢分享

网友:
楼主,经常遇到这种故障呀,经验丰富,模块是什么模块,叫什么名字,复位神器吗,90元一只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稳定的话还是换模块好,感谢分享

能换模块解决的还能叫疑难杂症吗,比如6s的AP_TO_LCM_RESET,cpu给显示屏的1.8v复位电压,缺失就会无显示。这种情况跟显示模块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