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S19A300B显示器插VGA信号黑屏故障维修

楼主(2018-07-18):
三星S19A300B显示器插VGA信号黑屏故障维修

  今天接了台同行的三星S19A300B显示器,描述的故障现象为当插上电源,不插VGA线提示无信号,显示器插VGA信号黑屏。接手后根据现象心中已经有了个底,一般这个情况是三星的24芯片有问题,通病。三下五除二,把机器拆开,驱动板拆下,看一下各芯片型号,终于找到了24芯片,如图:

  这是一个S24CS08AVKY芯片,把芯片拆出来后找来SOP8窄体,24、93、25贴片适配器弹跳座,把芯片按照正确的方向装好,装上心爱的RT809F编程器,按了智能识别功能。

  本以为已经可以了,但为了保险点,省N点麻烦,还是效验一下可靠。按了一下效验,问题真的出来了。情况如下:

  再按了很多次擦除,效验还是一样的情况,查看了缓冲区里面的数据,原来真的还有个数据在里面。

  原机的24擦不掉只能判它死刑了,没有办法,在料板上找了个24C08的清空、效验OK的装上机器。装好测试一切OK,送回给客户。至此,三星S19A300B显示器插VGA信号黑屏故障维修结束。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同样显示器遇到很多都擦不掉,809F报错,都是换芯片解决。

网友:
这个机器空芯片装回去,主控自动往里写数据吗。

网友:
BIOS质量差!

网友:
根本原因是因为 驱动板的 程序丢失,重新刷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芯片程序经常损坏,买一份刷上就好了。

网友:
棒子的东西 真的很不好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