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s ms-16gc 不进pe 系统维修

楼主(2018-07-18):
   版号 ms-16gc1 WER 1.1

同行的机子,开机一直卡到正在启动界面,进pe也一样,
拆开刷个BIOS可以了。就装机给同行了。昨天又拿过来说认不到独显,我想应该是BIOS没刷好。论坛下了4个BIOS 一个吊样。有一个独显BIOS刷完和原来故障一样,就感觉是独显的问题了,先在论坛找了BIOS刷,
还是不行,直接上bga,干完,装系统可以认了 。但是感叹号! 刷回原机BIOS还是感叹号,淘宝买一个也是。后面想到刷了显卡BIOS ,还原回去ok了 ,发上来避免大家走弯路。
最后附上买的BIOS 和原机的显卡BIOS ,论坛的刷了感叹号!

ms-16gc1 显卡BIOS.rar

今夕何夕。, + 2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
收藏了

网友A:
很不错的经验,高手啊。

网友:
显卡BIOS造成感叹号还真没有注意,一直以为出现感叹号基本就是现在本身的问题的了,学习了

网友B:
能写下显卡的标号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不错的经验,高手啊。

陈哥 ,给我加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写下显卡的标号不

机器同行已经拿走了

网友:
有这个机器的图纸么 麻烦给传一份啊

网友:
很好的经验,谢谢老板

网友:
我觉得不会这么简单 这些游戏本 高端显卡容易坏

网友:
高端机才有单独的显卡bios

网友C:
我这个触发0。6不动,刷了故障依旧,估计不是BIOS的问题了

网友D:
问一个小白的问题,什么是显卡BIOS。难道这个机子显卡还自已有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一个小白的问题,什么是显卡BIOS。难道这个机子显卡还自已有个BIOS、

是的  一般游戏本都有一个独立的显卡BIOS  大小和显示器的程序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触发0。6不动,刷了故障依旧,估计不是BIOS的问题了

我的1.7才亮机   你查下供电时钟复位       转换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戳一下时钟电流就起来了,好迷茫。。。。
那个时钟 晶振?

网友(2020-08-17):
显卡BIOS造成感叹号还真没有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