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跪求大神,华硕P8H61开机15秒关机

楼主(2018-07-18):
  手上有一块华硕P8H61-MLX3 PLUS R2.0主板,开机15秒关机,跪求大神指点 usb跳线已经来回跳过,主板电池换过,部分电阻也测量过,没有发现什么异常,跪求大神指点

网友:
USB-0C 电阻  坏了                         。通病

网友A:
桥下方有个822排阻坏了,USB_OC#这个信号没电压

网友:
不出意外的话。  基本在4个USB口那的USBOC

网友B:
打开点位,找到OC相关的字眼,然后看看OC有没有电,每个OC都要找到,电阻的话我就直连,排阻我就换。都正常还是提示15秒关机,换版或换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打开点位,找到OC相关的字眼,然后看看OC有没有电,每个OC都要找到,电阻的话我就直连,排阻我就换。都正常 ...

大神,有没有这个板子的点位图?发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下方有个822排阻坏了,USB_OC#这个信号没电压

大神,有没有点位图?可以发一下看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有没有这个板子的点位图?发一下,谢谢

私聊你,你没回复。论坛有这个点位,自己搜索一下。

网友:
应该是usb有关系 好好查一下

网友:
楼主估计不是专业电脑维修的,拿给专业人员修吧

网友:
电阻霉坏了。 USB接口附近

网友:
排阻坏了吧。这都是通病了。

网友:
USB_OC 信号不正常,找个点位图,查找该信号,把排阻换掉就好了,一般在PCH旁边、

网友:
I hope this can help you fix it up

网友:
USB接口检测,华硕的主板822排阻坏也会这样。

网友:
主板这玩意,刷BIOS干桥,要是没好就别修了

网友:
可是散热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