摔弯3代8GB内存维修,加飞线

楼主(2018-07-18):
直接上图了,请无视金手指的锡,板子中间部分弯曲的,大概45度左右。
掰直后测了下报警,直接拆了这两个掉了好多点。。。。全部飞了线,测试已OK

网友A:
猛,我修内存条都是 全部换 全新PCB 。。。你这个好像是芯片的上面的焊盘也掉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猛,我修内存条都是 全部换 全新PCB 。。。你这个好像是芯片的上面的焊盘也掉 了

没有,芯片没掉点,就pcb焊盘掉点了

网友:
可以这样修吗?拆掉芯片没事?我不懂

网友:
这样补好线,植球装好,不知道能不能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