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lc233这个声卡芯片有代换吗?

楼主(2018-07-18):
我的机器是喇叭没声音,联想700S,耳机有声音,但是杂音大。。找了库存没有一样的芯片。。但网上说,,可以代换,,但和我的性质不一样。就想问ALC233和alc3223。。还有alc3221..这三个能代换吗???????????看图

网友:
咋办。。也没图纸,,看不了引脚定义,,,迷茫了

网友:
现在我的手里只有ALC3221................

网友A:
楼主修好了吗 是声卡的问题吗 和你问题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好了吗 是声卡的问题吗 和你问题一样

修好了,,换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声卡,

网友B:
楼主,想问一下你,alc233有分小型号吗?你原来换的是什么芯片,  我料板拆ALC233和买全新的ALC233都出现问题是喇叭可以响,耳机检测不到,原机芯片重新换回去还是可以耳机响,喇叭不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想问一下你,alc233有分小型号吗?你原来换的是什么芯片,  我料板拆ALC233和买全新的ALC233都出现问 ...

不知道呀,,就按照ALC233这个买的,,淘宝买的,,回来直接装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