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电故障,怎么修

楼主(2018-07-18):
品牌DELL
主板号A9MB
故障现象是开机掉电  电流1.2A  后掉电,掉电原因是因为主板有芯片不良,因为1.2A后 电源跳变成5A或9A多,之后变成待机电流。
仔细听主板有轻微的“吱吱”的电流声,断电的瞬间,主板会“啪”的一声,应该是小芯片短路造成。

但是用330W的电源开机,正常。不掉电。不知道怎么判断这个问题,求解!
付主板图片一张

结果检测用330W的电源只要上显卡散热片的螺丝也会短路,短路后电源设配器灯灭,初步认为是哪个19V的管子不良导致,明天来大换血!这样的故障真不好搞!

网友:
最好用原机电源试试 有些机器条电源

网友:
同时插电池和电源,看看掉不掉

网友:
测量是否有短路了啊!

网友A:
#在这里快速回复 同时插电池和电源,看看掉不掉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这里快速回复 同时插电池和电源,看看掉不掉   #

测量不到短路 测量到短路旧早修好了 同时插电池也掉电

网友:
是不是主板那个MOS管有热击穿硬气的?

网友B:
看图片 显存的左上角好像烧黑了啊

网友:
什么意思呢?没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图片 显存的左上角好像烧黑了啊

用300w的电源 能亮的 不是显存哦

网友:
有漏电的小功率的带不起来 电流大的话充电电路的可能性大啊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碰见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不防用原装电源来试最好,现在的机子很多对电源要求高,不是电流电压而是原装。

网友:
这个机器本来电流就很大,而且现在很多的这种方口就就要用原装电源

网友C:
你的可调电源的电流能达到9a,什么电源啊

网友:
没有描述怎么掉电  你可以断掉PG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可调电源的电流能达到9a,什么电源啊

我是30V 10A的可调电源哦 不然有些机器会用不了

网友:
掉电时塔一声可能是扬声器发出的吧

网友:
对付这种故障,楼主应该出动你的波波了。看看各电压稳不稳定。

网友:
游戏主板肯定要大功率的电源啊 功率不足肯定掉电啊 你用普通主板 把电流限制1A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