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8-07-18):
早上来店里接到一个本本Y460,故障现象是不显示,外接显示器看到有显示,顾客在描述故障时说这个本自己多次搞过散热但始终很烫,我就怀疑是显卡问题。
于是按照夏天老思路先吹,结果不显示。
刷BIOS,结果不显示。
难道要干显卡吗?我想了想,还是冷静点,一般显卡的话吹吹应该有点反应,但是这个一点都没有。还是先看看电路的好。
打开图纸,板号DAKL2AMB8D0,REV。找到屏线接口CN5。

测量各个供电和开启信号对地值全部正常,再上电测电压,发现没有屏供电LCDVCC。

通过图纸得到LCDVCC是由+3V经过Q12转化而来,而N管Q12的G极电压为0,也就是LCDVCC_ON为0,顺手测了下Q11的G极,0V,也就是说Q11并没有拉低LCDVCC_ON,再测R188两端,果然全部都为0.没有+15V。
到了这时候觉得有点头疼了,像这种15V电压都是通过升压得来的,而升压原件一旦坏了不好找替换。不过板子在手里该修还得修啊。
这个+15V是由+15V_ALWP过了PR177变成的。PR177没找到,但找到了PD7,测量PD7的2#有15V电压,顿时心中狂喜,这是捡钱来的。看到这大家一般都以为是PR177坏了,可我测量PR177阻值正常,在+15V到的其他地方也都测量到了15V电压,那么真相只有一个,断线了。
这个也懒得找断线的地方了,直接在PR177飞线到R188,再上电亮机,此机修复完毕。

网友:
还好,你的GPU 没有干坏

网友:
看来遇到问题不能凭经验啊!还是依据思路一步步来

网友:
按照图纸来修就是好

网友:
y460屏供电电路问题蛮多的!

网友A:
风扇积尘氧化断线

网友B:
没有背光的话 应该也是显示的吧

网友:
屏供电都不测量下,,,   。。。这个好修

网友:
   这个 机子显卡比较多 ,, 都是改集成显卡

网友:
电路分析的很清楚,受教了,果断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背光的话 应该也是显示的吧

兄弟,这个不可能出背光的,显示电路时序了解下

网友C:
15v用的地方挺多的啊,如果外接可以显示的话,说明本子没有大的问题,可以直接拉一个3v过去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15v用的地方挺多的啊,如果外接可以显示的话,说明本子没有大的问题,可以直接拉一个3v过去 试试

当局者迷啊!当时修的时候考虑的东西多,就没有想到这点,不过像这种供电,还是不要直接拉供电的好吧

网友:
呵呵,你这不是纯粹在捡钱吗?这么简单 的问题 ,我 几次遇到的都是 桥没有给信号 的 ,该怎么修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
收藏了

网友:
这是广达的板吗? 笔记本的小白。。。。。15V升压电路超级自举啊

网友:
这机器幸好没有盲目去干显卡。。。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感谢楼主无私奉献,楼主最近经常遇到吗,有机会一定试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扇积尘氧化断线

一看就是老司机了,修出经验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zhao pian ne..................................

修好的照片?还是别的什么?这个不用非得上个照片证明修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