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AMSUNG)]
三星PD43D450A2电视开机没反映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8-07-18):
三星PD43D450A2电视开机没反映故障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三星PD43D450A2等离子液晶电视机

三星PD43D450A2电视开机没反映故障维修 图1

  故障现象:电视开机没反映

  维修方法/过程:

  一台三星等离子PD43D450A2,用户说电视开机没反映,打开机盖后通电红灯亮继电器响两下,首先怀疑电路可能存在短路现象,盲测Y X板有多管短路了,难怪用户说不开机呢,取下Y X板,再通电测量电压VS VA F15及5V全正常,问题就在Y X板管烧了,之前都是换板维修,换板没有技术含量也没多大维修意义,我为了多学习下等离子的维修技术一直都是摸索着维修Y  X板(松下的机叫SC S S板)。

三星PD43D450A2电视开机没反映故障维修 图2

  因等离子Y X板都没有图纸可参考,再加上全是贴片元件维修难度可想而之,上面烧坏多支贴片IGBT管IRG7R313U手中没有但手中有FGDP4536查参数是相同的,就用FGDP4536直接替代,反复检查没有漏掉损坏元件后再屏自检,方法是取下电源板与主板插件,取下主板与逻板板所有排插,短接电源VS-PS与地逻辑板上有四个孔,短接1 2或3 4,插上电源屏幕出现红、绿、蓝、黄、白色交替出现了,证明屏及其相应组件完好,自检5-8分钟后手摸Y X板散热器温度稍微有点热证明很正常了,于是恢复逻辑板上和电源板上的短路点再接上主板开机蓝屏出现,插上信号鲜艳的色彩及动听的音乐全部展现了,至此,三星PD43D450A2电视开机没反映故障维修结束。

三星PD43D450A2电视开机没反映故障维修 图3

三星PD43D450A2电视开机没反映故障维修 图4

三星PD43D450A2电视开机没反映故障维修 图5

三星PD43D450A2电视开机没反映故障维修 图6

本文来自:iFiX爱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