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 H81M-K 不过内存 通病 必杀 首发

楼主(2018-07-18):
华硕 华硕 H81M-K 1.01 不过内存  通病 必杀 首发!!!修了不下10台了  附上BIOS。

有没有加分 原创 精华

华硕 H81M-K 1.01.zip

网友A:
是烂了还是怎么坏的????????

网友:
           这个短线的地方是SPD电压吗

网友:
现在就是修个Bios  来点福利了     显卡相对来说少了

网友B:
楼主在牛A和牛C之间!!!!!!!!!!!!!!

风神一笑 -5 -5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这跟技嘉胡FM2+的主板一个德行。也是内存腐蚀焊一下是好了

网友C:
应该就是VDDSPD ,这个是所有主板的通病。给楼主加分。

网友:
有没有加分 原创 精华。。。。。。。

网友:
这个机器还有个 反复重启的通病   过两天我放出来

网友:
这个问题怎么可能加精呢  普通的spd断线而已

网友:
华硕的板子一直出现SPD 电压烧断的情况

网友:
H61以上大部分没有SPD都会掉电重启,而且SPD这个电压是经常修到的问题,不算通病吧

网友:
很明显 SPD 3.3V 断线了。。。。。好久没修到这种故障了

网友(2018-08-21):
看样子有点像SPD电压,楼主威武。

网友:
不过内存时诊断卡上的代码是多少啊。。。

网友:
缺spd3.3v 电压大家都知道了,加不了精的

网友:
可以,有学习,有内容。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就是VDDSPD ,这个是所有主板的通病。给楼主加分。

除了SPD,还有SMBUS也在旁边的,不好讲

网友:
H81M-K反复重启,这个板有图纸吗

网友:
少SPD电压,这个是好多主板的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烂了还是怎么坏的????????

这主板内存SPD经常烧断。不知道是厂家的原因还是主板烧的

网友:
SPD 3.3V 断线了
缺spd3.3v 电压

网友:
vccspd烧断线,这情况大把,不用量,一眼就看见

网友:
华硕的H81M-K板子一直出现SPD 电压烧断的情况

网友:
spd sumsuc等等总线断线了?BIOS保存下来再说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非常感謝你。

网友(2018-09-29):
引用 网友B:
楼主在牛A和牛C之间!!!!!!!!!!!!!!

风神一笑 你真贱!!!!!!!!!!!

网友:
很有耐心 这样 修机器绝对的 顶级牛逼人物!感谢分享!

网友:
SPD 3.3V 断线了。。。。。好久没修到这种故障了

网友:
坏哪里?我们过猜谜语。说的不清不楚的,

网友:
SPD烧断线,华硕很少烧SPD  不见得是通病,通病依旧是我们经常修的822

网友:
华硕的板子一直出现SPD 电压烧断的情况   下载了   谢谢

网友:
可以,有学习,有内容。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得。就是不把问题明了。

网友:
H81系列这种SPD供电断线的问题碰到过两次,没想到是通病,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你的坏的那个元件是什么元件啊?以前看过,也不知道那个元件是什么元件,负责内存的什么供电断线了啊?

网友:
这种烧断线的就修到过一次

网友:
这个不能说通病吧,是客户插内存烧的多,话说从H61开始修复率直线下降,当然和资料比较少也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