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S22B150显示器不开机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8-07-18):
三星S22B150显示器不开机故障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三星S22B150

  故障现象:显示器不开机

  维修方法/过程:

  接修一台三星S22B150液晶电视,故障现象显示器不开机,也没有指示灯亮,查外置电源14V正常。

三星S22B150显示器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1

  开盖查主板,有3.3V,没有5V(RT8296AH 3脚只有3.3正常应该是5V。

三星S22B150显示器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2

  手头没有此芯片网上查了一下,FR9886、FR9882可以代用,可是通电觉得FR9886芯片过热,RT8296AH 是3A23V的手头有P3484 3A30V的代用不热正常了。至此,三星S22B150显示器不开机故障修复。

三星S22B150显示器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3

三星S22B150显示器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4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这个机子是触摸开关么?三星大多数是触摸

网友:
建议楼主 买一些12V转5V电源模块   就不用备货各种芯片了

网友:
这种芯片还是比较好找的。。。。。。。

网友:
加个转换板子也可以

网友:
楼主,三星显示器右边出现竖直线条,时好时坏!是屏坏还是电路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