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力维修

楼主(2018-07-18):
客户来一个板子  la-9981p   先例行公事  查看整个板子   发现有个芯片烧了    插电发现没有待机电流
图纸上看  芯片是51125c
都是我的粗心  没有看到这个c直接找的51125  结果不行  然后去论坛看了以后才知道不是通用的  纯属经验不足   当然之后找了芯片  先去除痕迹  刷刷刷  干净以后  上新的芯片   这次是1225c了  之后就后悔了  应该先拍个照片的  有的电路烧毁或者腐蚀后  电容电阻啥的有的会虚  谁知道我刷没刷掉件呢  下次一定要记好

换上新的芯片 结果是电流到了0.1几  我然后就以为自己焊的有问题多焊了几次  还是不行  以为芯片烧毁了   然后就又换了几个  结果都是一样   现在怀疑是电路问题  插电容电阻  供电反馈   一顿差   3  5v en为1.多  肯定不对  先看看阻值  阻值也对  然后vin也对   没道理啊 拆芯片  测量3   5v的线性电压阻值  3v看起来没问题  5v没有  就想从这里下手  然后一上电   大短   我当时就想给自己一拳   没上电源管理就通电  这不是作死么

然后就自己检查  还好只是个mos管烧了  换好以后  上芯片  涛声依旧  还是这样  看了一眼3v的线性  只出来2.9几  肯定不对啊  抱着试试的心  用小电流来烧  结果有点问题  电流明显不对  然后还没摸哪里烫  结果就出现奇迹了  应该是把短路点烧成短路了  这下可麻烦了   开始就一个一个的查vreg3去了哪里

查了一遍  电都去到了  补充一下   烧成断路以后   3付线性就正常了   然后还是没有待机电出现  准备烧vreg5.结果5v正常  以后就再换了个芯片  然后待机0.047左右   嗯下开关不触发  之后去吃了个饭回来  就又成触发了  这也是我比较苦恼的一点  现在点了半天了  也还稳定   自己也查过0.047的原因  因为待机这样肯定是高  肯定有问题  然后也无从下手   客户也没有拿来屏幕  不过看键盘是已经启动  应该开机了  明天叫客户来试试   不管怎样  好了就是好的   希望有真正的大神看到  可以解答一二   小弟也不想迷迷糊糊的

网友:
欢迎来搞

网友:
不对  欢迎来稿

网友:
我刚开始维修的时候经常摘掉芯片通电,后来经过在迅维学习终于明白了。

网友:
第二天这个板子又不行了  但是刷了个bios又能触发了  查不出问题啊  这样也不能交工啊  求各位大神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