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战神船 NTSN1521

楼主(2018-07-18):
之前已碰到一台神舟本不触发,量待机3.3v对地短路,当时判断桥故障

客户嫌这边修太慢,发给售后了,加钱维修。。。

过了两天,又接手一台,型号不一样,板号是一样的,还是同故障,应该属通病了

这次,一刻不再犹豫,直接对客户说,这板过保,不要再想售后了,换桥吧

以下是过程,换过桥后,BIOS会比较慢,小30秒吧,可以通过刷BIOS解决问题,

BIOS在内存边,bios我打包了原机和工厂的,两个在一起,

还有就是靠近SD附近的电感是1.05V,桥坏后,它的对地阻值也短路的

k660d-i5 d3.rar

网友:
BIOS已留下    加分了                 感谢分享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
收藏了

网友:
搞维修的,还是各种型号桥都备一两个

网友:
这机器还有一个通病就是大短路,修了不低于十台了。

网友:
哎这个板也没图纸,换桥总比修电路好点说实话。。

网友:
碰到过这个机器 bios游泳个、、、、、、、、、、、、、、、

网友:
L  43 是啥供电

网友:
是怎么坑定是桥的问题的。。它不是待机3.3v么,不会是待机芯片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