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42E510E液晶电视开机卡LOGO 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8-07-18):
创维42E510E液晶电视开机卡LOGO 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故障机型】创维42E510E液晶电视

【故障现象】液晶电视开机卡LOGO

【维修过程】

  一台创维42E510E(8S51机芯)液晶电视故障机,客户描述说电视不开机,开机卡在开机画面,右下角显示“开机启动中”不能进入主页面。根据以往的维修经验,初步判断应该是主程序有问题。

  将该机的升级文件拷贝到U盘后,按照维修手册提供的方法三:AV交流开机升级

  8S50/51:将电视关机,将MstarUpgrade.bin放入U盘根目录下,按住键控板的“音量-”按键开机,开机后放开“音量-”键,系统将自动升级主程序。但试过了多次都不能进入升级界面,换U口也不行。

  用U盘不能进行升级,难道是U口被关闭了,决定查看一下打印信息,在连接编程器与电视主板时,发现该机的VGA端口居然没有安装(维修手册上介绍有该端口),在VGA端口预留的位置右侧有一个6针插口,查该机的电路图得知它就是串口。

  自制了3根连接线,3根线都制作成一端为带插针的公头,插到电视的主板上,另一端制成母头,插到VGA连线的插针上,确认好线序后,确认无误后,连接编程器,设置好线序,点串口打印,出现了很长的打印信息。

  打印信息很长,看了半天打印信息也没看明白!请出杀手锏——SecureCRT,连接好后,进入控制台,在主板上电的瞬间不停地按回车键,出现“《MStar》#”后,输入“cu”,开始升级,此时电视出现升级进度条,指示灯红绿交替闪烁,耐心等待升级完成后,电视出现满屏雪花点了,升级成功!

  但发现电视的画面极暗,且左上角显示“安全模式”,进总线查看是否电视处于安全模式。

操作方法:

  按主页,进入“设置”→“系统设置”→“关于本机”→“本机信息”,在本机信息的界面下,在遥控器上按“上上下下左右左右”即可进入工厂菜单。

  找到“Safemode”一看果然是“开”,将其设为“关”,电视机开机正常,液晶电视开机卡LOGO故障修复。

本文来自:爱修网

网友:
这个为什么不能用U口升级,,,,,,,,,,,,,

网友:
好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好技术有时间讲讲刷机原理。

网友:
上上下下左右左右

网友:
刷机的线的引脚定义能不能发一个看看

网友:
我一般喜欢直接取下BIOS芯片,直接刷,这样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