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a1932wa通病一例

楼主(2018-07-18):
优派显示器va1932wa,故障为接信号线一闪一闪,不接屏线没闪,有背光。论坛上有好几贴都在求助,但是都没有答案,看来是通病了,故障点其实就是在电源板上的一个C9020电容变值了。外观没鼓包漏液,是橙色的,换了即可。

网友:
接屏线一闪一闪的就容易误导人了   不好找  原来还是电源板

网友:
是说接屏线,插vga线指示灯闪?还是指示灯和屏一起闪?分析的话,应该先点屏,再判断电源板,最后测试驱动板,可能能逐渐分析出来吧!

网友:
电源电容坏的,如果不是鼓包,一般很少怀疑它,,

网友:
这个问题 经常遇到啊

网友(2018-10-19):
真的是通病,我今天也碰到了一台,按楼主的方法,搞定。。。

网友:
这种情况除了刚好有替换的不然容易弄错反向

网友(2019-01-16):
我今天遇到的,是12V和5V电容,都鼓包了,更换后12V和5V均稳定输出,可以正常显示

网友:
三星电源板就爱出现这个问题电容挺爱坏的

网友:
电源电容坏的,很少碰到,碰到最多的就是灯管保护,高压板坏,还有驱动板管理芯片烧糊

网友:
是通病,楼主如配上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
碰到这种情况,都是直接换。。。。。。。。。。。。。。。。。

网友:
好多芯片的性能不良都是旁边的电容电阻问题

网友(2019-02-25):
真的是通病,我今天也碰到了一台,按楼主的方法,搞定了

网友:
碰到这种情况,都是直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