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B75-V

楼主(2018-07-18):
华硕P8B75-V触发掉电,不重启。可以再次触发!无CPU供电 缺供电
电阻一端12V 例一端2V 旁边电容短路,直接去掉,RT8120第5脚供电脚到电阻腐蚀断线补线 亮机 缺分

网友:
腐蚀的主板 有时候也是很麻烦的。楼主这个问题还好,我以前修个一个同样的问题,也是不出vtt供电。修了很久都不行,最后还是一个小电阻引起的

网友:
主机可能在很潮湿的环境使用的,,,,,,,,,,,

网友:
维修细心观察会省不少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