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雪花状花屏维修,二修板

楼主(2018-07-18):
开机,就像电视信号不好那样,还能看到扭曲的图像,测量lvds信号,有杂波,因为是2.0的板lvds直接从南桥发出的,那么就只能和南桥有关的东西出问题了,
先查供电,所有供电都产生了,1.5v有人修过,也可以正常产生,而且都没杂波,没办法,先换个南桥看看吧,换好后上电一看,故障照旧,既然不是南桥坏,那么还是南桥工作条件的故障,1.5v别人修过,而且没有洗很脏的,先洗洗干净吧,发现原来烧过上管,下面的焊盘有些烧破了,特别是上管g级,感觉有点虚焊,取下来,把焊盘重新加焊后把上管补上,开机一试,居然好了,果然还是1.5v供电问题,应该是高频杂波,示波器测量不到

网友:
这个机器  要不是别人搞得很脏  估计就嘎嘎了

网友:
第一次见1.5V会造成花屏  有个图最好 有图才有真相

网友:
没见过   第一次听说

网友:
还没遇到这样的情况 一般都是 屏 屏线 二修的机器根本不要想 太难搞了 又收不到多少钱

网友:
楼主是桥供电 不稳定引起的桥工作不佳吧  这个用示波器测量不到吗?杂波

网友:
杂波的一定要先考虑频率和电压。

网友:
少见故障的非常规故障点 加分

网友:
不错,还是有耐心 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也可以正常产生,而且都没杂波,没办法”,问一下楼主怎么还是怀疑它
是不是觉得上家维修没有洗干净,

网友:
这个算是捡了个漏  哈哈。。。。。。。。。。。。。

网友:
问题稀奇了,供电不正常还能进系统,是不是屏线接口接触不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