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E40-70 开机无显 刷完bios后显示了

楼主(2018-07-18):
联想E40-70 开机无显 刷完bios后显了进系统都正常了,重启关机开机都正常。机器冷了之后就开不了机,再刷bios又可以,bios换了几个 都一样 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上次也碰到过一次,是买的主板 ,后面又换过了一片就好了。

网友:
cpu  有问题

网友:
刚刚有折腾了好久,刷完bios后 怎么测都正常 进bios设置一下 保存就不显示了。放电也不显示,要重新刷bios

网友A:
会不会是bios的几个脚有虚焊断线?
只吹一下,不刷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bios的几个脚有虚焊断线?
只吹一下,不刷试试。

不是刚刚刷了好多便才知道,进bios默认win10模式,一改成win7模式保存就不显。又要重新刷bios ,我打算用win10模式 安装一遍系统。

网友:
重刷BIOS,相当于BIOS复位了吧,,,,,,

网友:
好了,刷完装win10 安装版系统就OK了 不改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