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HKC2919(超宽屏) 驱动板修好备份数据

楼主(2018-07-18):
  该显示器故障是电源适配器坏了,更换新的还是点不亮。后拆机检测驱动板,发现驱动板的24V转12v的DC芯片(MP1430DN)击穿了。更换该芯片故障排除。附上亮机图。

网友A:
网上也没有找到这个显示器的信息呀,是不是型号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网上也没有找到这个显示器的信息呀,是不是型号错了

型号没错,不过机器还有一个型号:T9000。这个机器拆驱动板时耗费了很长时间,差点把屏搞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型号没错,不过机器还有一个型号:T9000。这个机器拆驱动板时耗费了很长时间,差点把屏搞碎。

那要是T9000,那就对了,这个可以搜索到的,,。。。

网友C(2022-03-22):
hkc2919怎么拆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