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466不开机不亮绿灯维修

楼主(2018-07-18):
苹果A1466
版号:3437 B U
故障:不触发,绿灯不亮
解决过程:测量电池接口旁供电点电压正常,测量L70952.8V不正常,拆量R7095 7096正常。更换U7090 测7095 3.42V正常输出绿灯亮自动触发。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2460100409\QQ\WinTemp\RichOle\{$PQ0))GP6DWR[OO[K93ZLD.png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2460100409\QQ\WinTemp\RichOle\{SD0G`2HO7R_@JM14`]$LLM.png

网友:
你这图传的有问题,,没有传上来,,,,,,,,

网友:
EC问题吧?

网友:
没必要花功夫修了,板子并不贵,也就赚二三十块钱,还要保一个月~~~~~~~~~~~~~~~~

blmama -1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到位,学习了!
这是应该是用新上场的客户端上传的贴子的吧!

网友:
客户端上传不了图片……

网友:
3.42V的电压不正常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
收藏了

网友:
为什么一开始测量电池接口旁供电点电压

网友(2018-08-21):
3.4V 芯片 有问题是吧

网友:
苹果维修   厉害了哥

网友:
厉害啊,非常感谢你的分享,只是可惜图没有能传上来看看。

网友:
这个是转接板上的吧。。。。。。。。。。。

网友:
这机器修的,干脆利落,写帖子也是干脆利落

网友:
苹果笔记本不好修呀。自己还得多学习

网友:
有个820-00165-A的机子,正常用说是充电后再也开不开,电流0.02左右。插上充电器灯亮不开机。会是那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