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rtc电路不清楚

楼主(2018-07-18):
大师们 这个图纸中的  +RTC_VCC是通往哪里的

网友A:
来自电池座,二极管后面的才是RTC,由外部和电池提供的。

网友:
rtc_vcc来自纽扣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来自电池座,二极管后面的才是RTC,由外部和电池提供的。

+RTC_VCC那个点一边通电池一边通哪里呢

网友B:
有图纸的 直接搜索就可以啊  有什么疑惑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图纸的 直接搜索就可以啊  有什么疑惑 ?

图纸搜不到嘛

网友B:
搜不到 就是没有去处   CMOS电池电压过二极管后 RTC_AUX_S5 给RTC供电

不要混淆 RTC_VCC 这个只是一个名字 图纸不同 来源去处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搜不到 就是没有去处   CMOS电池电压过二极管后 RTC_AUX_S5 给RTC供电

不要混淆 RTC_VCC 这个只是一个 ...

谢谢版主 明白了

网友C:
搜错地方了,搜二极管的第三脚,新手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搜错地方了,搜二极管的第三脚,新手吧

嗯  电池座子正极被撬出来了  带焊盘出来了  电池座子正极飞线R6002后触发不断重启  但是示波器捉bios有跑码波波

网友:
rtc电池出来的还能去哪里?二选一去桥啊

网友:
小电池呀

网友E:
这个是纽扣电池,跟适配器模式(纽扣电池没电情况下).那个电压大,出哪个,是个门电路,然后供给南桥

网友F:
Rtc_vcc经过q6001,变成RTC_aux_s5肯定是去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纽扣电池,跟适配器模式(纽扣电池没电情况下).那个电压大,出哪个,是个门电路,然后供给南桥

经过双二极管进桥 !!!!!!!

网友:
引用 网友F:
Rtc_vcc经过q6001,变成RTC_aux_s5肯定是去桥了。

嗯  这个我知道  我看图纸看不明白的是那个我截图然后打了几个字那里的   +RTC_VCC去哪

网友:
引用 网友F:
Rtc_vcc经过q6001,变成RTC_aux_s5肯定是去桥了。

刷了个bios亮机了  原来故障是触发风扇转不停  电流1.200突然掉到1.000后屏幕不亮  拆出来后裸板触发bios脚第一脚示波器抓了有跑码的波波跑了几秒后自动断电重启不断循环

网友G:
有实物可以看看,估计电池是带充电的那种电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实物可以看看,估计电池是带充电的那种电池吧

不是的  电池是一次性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耐心,思路清晰,,,,,,,,,,,,,

我是菜鸟啦

网友I:
+RTC_VCC在图纸搜索就知道了,搜不到有可能没有采用。

网友J:
楼主你这个高级技术员是怎么得来的啊,积分都400多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  电池座子正极被撬出来了  带焊盘出来了  电池座子正极飞线R6002后触发不断重启  但是示波器捉bios有 ...

rtc电路一般都是管触发跟时间的,重启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I:
+RTC_VCC在图纸搜索就知道了,搜不到有可能没有采用。

嗯 图纸不太懂看!!!!!!!!!!!

网友:
嗯 图纸不太懂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实物可以看看,估计电池是带充电的那种电池吧

没  是一次性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你这个高级技术员是怎么得来的啊,积分都400多分了

嗯 图纸不太懂看!!!!!!!!!!!笔记本修得少啦  积分呀 之前上班空闲时间多经常上传亮机备份的bios    经常发帖来的哦

网友:
VCC RTC来自纽扣电池,是给南桥供电的

网友(2018-08-25):
没见过笔记本电池可充电的

网友:
来自电池座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