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708 J130_MLB_820-00875-A电路图点位图

楼主(2018-07-18):
A1708 J130_MLB_820-00875-A
电路图
A1708 J130_MLB_820-00875-A.pdf

网友(2018-08-31):
正好需要。已经下载确定。就是分数太贵。

网友(2018-11-23):
接了一台,插 上电源没有任何反应,不知道什么问题了!!正好需要图纸

网友(2019-02-25):
漂亮,正好需要。进水机,没有图纸真的没法搞

网友:
同行的机器 进水不充电 板号是820-00875-01 没有这个图纸 只能借鉴820-00875-A的图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