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70通病维修

楼主(2018-07-18):
DELL 5470  ,开机电源指示灯亮,一秒掉电。    拆机,取下电池,再测,还是一秒掉电。  取下内存,再测,上电不掉电了。  内存嘀嘀报警。 量各供电都正常,量内存系统管理总线也是好的,刷BIOS,亮机了。

网友:
今天正好修到过,这个机器。。。

网友:
这个机器壳子也脆的很

网友:
这个本子开关做在键盘上的,这款本子开关也是通病

网友:
Bios不好传到手机App上吧

网友:
挺眼熟的,应该是拆过换过键盘的

网友:
怎么没有看见BIOS,

网友:
这机子开关和BIOS是通病  以前换键盘   后来改开关

网友:
这款机子我换过4个键盘了,待机电流正常,就是不能开机,直接换键盘搞定!

网友:
一直以为DELL的笔记本,不容易坏BIOS,看来也不。。。。

网友:
其实这个机器是通病不止这两个 还有cpu那边的pr168腐蚀了。

网友:
这个机子还有一个通病是会闪屏

网友:
之前修到过

网友A:
现在的电脑为了做的薄,结果壳子很脆。就不能和苹果学学。。。。。。

网友:
修过几台是键盘开关坏和BlOS坏,键盘我跟客人说清楚换就贵点,看客人能不能接受

网友:
修过几台是键盘开关坏和BlOS坏,键盘我跟客人说清楚换就贵点,

网友:
戴尔要嘛显卡 要嘛北桥,要嘛BIOS................................................................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楼主最近经常遇到吗,有机会一定试下。谢谢

网友:
这种机器很容易坏的。。。。。。。

网友:
也没换个内存就刷bios了,你真会简略

网友:
很多bios 问题了,今天宏基短路修好也是bios

网友:
捡钱 捡钱

网友:
又个是刷bios 遇到这类机器真心喜欢

网友:
键盘和bios比较容易出问题,上次还修过不充电的。

网友:
貌似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应该不是个例 是通病

网友:
刚修到触摸屏突然不能用,装装系统,升级了BIOS,拔插屏线问题依旧。。。。大家给点意见。。有修到过的没?

网友:
这款本子开关是通病...遇到很多了

网友:
楼主有心了,把BIOSE也放上来了,人才

网友:
现在BIOS影响开机的太多了,一般自然顺坏的第一想到的就是刷BIOS

网友:
这个机器见键盘是最容易坏的

网友:
BIOS 真的是通病 我修过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电脑为了做的薄,结果壳子很脆。就不能和苹果学学。。。。。。
不要钱啊,4000块钱的电脑,你非得和7000块钱的电脑比材料?

网友:
xuexi学习 xuexi学习 xuexi学习 xuexi学习 xuexi学习 xuexi学习 xuexi学习 xuexi学习 xuexi学习 xuexi学习 xuexi学习 xuexi学习 xuexi学习 xuexi学习 xuexi学习 xuexi学习

网友:
RE: DELL 5470通病维修 [修改]RE: DELL 5470通病维修 [修改]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这个bios 通病 ,跟键盘也容易坏

网友:
送钱的机器还是经常能遇到的...................

网友:
不光是dell 联想也有,算不上通病

网友:
这机子修到过几台 都是BIOS问题,,,,还有一个主板烧了个洞,,,没修好

网友:
快很准 秒杀 啊

网友:
这是个通病吗,还真没遇到过,收藏一下

网友:
这个本子还容易暗屏。。。。。。。。。。。。。。。。。。。。。。。。。。。。。。。。。。。。。

网友:
这机子开关和BIOS是通病..................

网友:
现在BIOS真是容易坏!!!!现在BIOS真是容易坏!!!!

网友:
是的,键盘才是真通病,键盘坏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遇到楼主的问题,肯定是先换上键盘一试

网友:
这个好像我也修过。只是刷了BIOS没用多久,又返修了

网友:
这款我修了好几台全是键盘坏,开关在键盘上面

网友:
BIOS要不要分享一下?起码你这测试过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来了!
你太有才了,这BIOS谁敢下?????????????????

网友:
现在很多机器都是BIOS问题的,工厂的BIOS有时也难找,特别是联想的

网友:
薄的机器问题越来越多还不好修哎头痛啊

网友:
有个惠普的机子,连机壳都拆不开

网友:
之前我也遇到过一台,搞了好多东西才刷的BIOS,走弯路了

网友:
好的 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来了!
这可不敢下 下了就是20分

网友:
这款机器的通病原来是BIOS啊 领教了

网友:
这个比较简单。LZ捡钱了~~~~~戴尔的机子好修

网友:
BIOS问题真多

网友:
现在这笔记本刷bios放电都好。要是不好就基本不好修了啊。

网友:
又是BIOS通病 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