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三折维修联想U430P

楼主(2018-07-18):
联想U430P,客户反应不通电。   用可调电源一试,大短路。   这个是我的最爱,心里美滋滋的就开始拆机了。 拆完简单测上各PWM供电上管,没有明显短路的。 接着就烧机了,一烧果然烧出了一个坏电容,拆完电都没正通就装机了,就是这么自信。  经果装好了接可调电源一试,不短路了,但也没有正常待机电流,一按开关,没啥反应。  不甘心,接上电池试下,按开关,直接点亮进系统了。  现在的情况是,用可调电源不开机,用电池正常使用, 这是什么情况。  没办法,只好重拆了。 因为是第二次拆机,动作就相对租放了些,这个笔记本电池和主板以线相连,这个线又很短,手塞不进去,就用镊子伸进去夹一下,结果就看见电 池打了一下火,感觉完蛋了 。  拆完机再试,果然,可调电源开不了机,电池也开不了机了。   先上电池修,发现线性3.3V待机电压变成2.1V了,再一摸EC,烫手。 唉,EC给打火 打坏了,EC型号是IT8587E ,竟然还是带程序的。 订货,买芯片,到家装上。 电池又可正常开机了。 但可调电源还是不行,又拿上原装适配器试了一下,也不行。 接可调电源,量待机线性3.3V ,没有。 量公共点电压 ,没有。 打开图纸,BQ715,量VCC ,ACDET ,ACOK。 竟然都是正常的,又量BQ715的上下开关管电路,发现也没问题,于是就换了一个BQ715,再 测还是一样。  再换一个,再测还是这样。   这回有点郁闷了。   围着BQ715测一圈,竟然都是正常的。   对着图纸,再测,测到BQ715 VCC脚位电压19.2,再看看我的可调电源是19.6V ,少了0.4V ,难道是有短路过流拉低了电压? 再测PQ31,一测问题出来了, G ,D ,S 级竟然都是19.6V,这肯定是不正常的。 二级管档一量,三个脚位短路了, 换个场管,再接可调电源,一切都正常了。

网友:
原始故障是烧了一个隔离管一个电容,你只换了其中一个故障件,后来人为的不小心造成EC烧坏,又得掏腰包买EC了,修机要心细手巧。

网友:
焊功很好!看老兄上传1590次,已是高手

网友:
一不小心就造成二次故障,修机不易啊!

网友:
手工可以,功夫到家了!

网友:
不用查信号的机器就是送银子的好机器

网友:
怎么扩大故障了呢

网友:
拆机取电池确实要小心,拆手机也是一样。。。。

网友:
修机器要细心 有的时候人为故障比机器本身故障更难修  幸好只是烧了一个EC而已 还有 查到充电芯片信号正常 为什么不去查保护隔离 还一直换一直换 真是自己给自己找事情做

网友:
不过这种烧通路了,开关失控-----不留意还真会导致走弯路..............

网友:
这种保护隔离电压偏低的不细心真的不容易发现

网友:
就怕偏低了还以为是自己表的误差

网友:
这个维修映像深咯 .呵呵 .麻烦搞大了  .

网友:
前两天刚修一台这个机器,主供电烧糊的

网友:
原始故障是烧了一个隔离管一个电容,你只换了其中一个故障件,后来人为的不小心造成EC烧坏,又得掏腰包买EC了

网友:
恭喜完修。内置电池拆装都得小心了, 感谢楼主经验分享。

网友:
大兄弟 很多共公点短的 一般都会烧隔离管子 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电容大短路,引起隔离击穿,

网友:
哇,楼主你也太大意了吧。一般有电容短路都要测一下19V进来的隔离场管啊,那个场管坏得太多了

网友:
哈哈想起打短心里美滋滋吧高兴太早啦

网友:
维修时越仔细越省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