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p不开机,开机电流0-50ma反复跳动,求救!求救!

楼主(2018-07-18):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原来手机可以开机,故障就是充电显示充电,但是不涨。心想着好办,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充电管的问题,首先拆出来换个试试,换好之后扣上电池,装上屏幕开机,按了好几秒没见开机。然后夹电试机,what the fuck?开机电流升到50毫安归0如此反复.....以为充电管问题,再找了个拆机换上去还是不行,最后换回原来那个也不行,甚至拆掉不装还是不行,电流还是0-50反复,可以确定不关这个的事了。插电脑也可以联机,主板看起来很新,没进水没摔过,就是拆开换个充电管就这样了……看了一下其他大神说测什么总线的,但是我不会测量,还有什么思路吗?求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
插电脑联机 刷机看看

网友:
我也遇到过 后面推给客户了还好拿来时就是黑屏比较好推  就是动了充电芯片

网友:
更换u2试试看

网友:
换过了还是一样的电流

网友A:
能联机就刷机看看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联机就刷机看看么,

刷机到11%,错误:无法从DFU模式切换至恢复模式。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量了一下没有显示电源ic的6v自激电压,换了一个还是没有这个电压,感觉像启动不了一样

网友:
打了一下显示电源ic的阻值都正常,没头绪了

网友:
小音频拆掉看看

网友:
小音频拆掉看看,或者电源换一个试下

网友:
拆下硬盘重写一下,再不行的话检查CPU是否断线,重置CPU

网友:
再换个充电管试试把,我换的一个也是出现这情况,后来又换了个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机到11%,错误:无法从DFU模式切换至恢复模式。这是什么情况?

拆掉硬盘看能不能进恢复模式,能行的话重装下硬盘

网友C:
上盖电流 总线问题吧。再换个充电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上盖电流 总线问题吧。再换个充电管

给迅维师傅看过了说cpu烧了,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迅维师傅看过了说cpu烧了,报废

遇到两个都是无法切换到恢复模式,难道都是cpu烧了

网友:
看看螺丝孔有没有拧穿,CPU上面那个

网友:
我之前也碰到过这电流,后面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