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大神帮我看看

楼主(2018-07-19):
如图所示,7p打电话双方无声,免提灰色,各种录音无反应,播放歌曲视频有声音

网友:
首先排除音频

网友:
会不会是功放?听筒排尾插排都换了,用了两天故障又出现

网友A:
刷下机吧,会不会是系统bug,刷机最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下机吧,会不会是系统bug,刷机最简单

刷机试过n多遍了

网友:
刷机竟然可以了,但是有时候掉电很快,后面cpu的地方有时候发烫厉害,主板估计还是有问题

网友:
大神听你的试着全新刷机,没想到竟然恢复正常了,就是有时候后盖cpu的位置发烫厉害,掉电很快

网友B:
怀疑你这个是大音频的问题,重植或者换个

网友C:
先量工作条件 别着急动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怀疑你这个是大音频的问题,重植或者换个

刷机现在问题解决了,但是掉电很快

网友D:
你先把工作条件、总线通道理清楚就好修了

网友E:
米这都提示的明明白白的了。 无SIM 卡

网友F:
大音频,拆开后看看脚有没有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音频,拆开后看看脚有没有断线了

刷机了现在暂时能用,没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米这都提示的明明白白的了。 无SIM 卡

有没有卡不是重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先把工作条件、总线通道理清楚就好修了

好的,谢谢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量工作条件 别着急动芯片

好的,谢谢大神

网友:
那就查gsm 900相连原件芯片

网友E:
说错了.  Gsm 900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错了.  Gsm 900通道

刷机解决问题,奇怪

网友:
刷机解决了?

网友:
是啊,我勒个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