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820-00165-A 苹果LOGO死机 WIN10也死机

楼主(2018-07-19):
820-00165-A 苹果LOGO死机 WIN10也死机  不接电池 可以正常进苹果和WIN10系统  接电池就死机。   接电池不接声卡小板也可以正常进系统风扇狂转。主板接到另一台好机也是一样。EC换了一样    从料板那移过很多芯片过来一样。  有遇到的说下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把没用的东西都拔了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BIOS的可能性很大哦,楼主先刷一个试试。还有主板有进水的痕迹吗?还有机器是否摔过呢?

网友:
这个故障不好修 前一段时间我也碰到过 硬盘更换  BIOS刷了  系统重装 键盘更换 触摸板也更换  故障已经

网友:
A1466我修多了 这样的故障还是第一次 主板没有进水 也没有修过 。

网友A:
我描述一下 我修的这个A1466  有时能进系统 看电影能看1-2个小时死机 重装系统会在11分钟死机 拿掉键盘装系统 能顺利通过。但故障已经- 然后刷BIOS 更换硬盘 更换键盘 更换触摸板 声卡板也更换  折腾了好多天 故障已经 最后放弃。【】我算真的人品差。。

网友:
检查下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描述一下 我修的这个A1466  有时能进系统 看电影能看1-2个小时死机 重装系统会在11分钟死机 拿掉键盘装系 ...

我的也是什么都换了就差CPU和电阻了   不知道是CPU还是有电阻坏  修了一个月了  想放弃了

网友:
苹果的不好修啊...............

网友:
这种故障BIOS几乎不可能,一般都集中在CPU那一块,说实话没有明显进水痕迹可以处理,这种故障修复率偏低。

网友B:
             干嘛不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干嘛不换个电池试试?

换了一样的

网友:
感觉撸主有点乱呀。。接电池死机 ,接电池 不接声卡小板可以正常经系统风扇狂转。1466你不接小板排线当然会狂转呀。

网友:
电池坏了

网友C:
你换下充电芯片,有惊喜的偶。。。。。。。。。。。。。。。

网友:
         不接小板和小板排线应该也会风扇狂转啊

网友:
拿1465的做过实验    不接小板排线就风扇狂转   1466应该也差不多

网友:
小板换过了没|?

网友D:
声卡小板和排线更一起更换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声卡小板和排线更一起更换试一下..................

主板换到好机上一样

网友:
电池换了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换下充电芯片,有惊喜的偶。。。。。。。。。。。。。。。

换了一样的

网友E(2018-08-26):
楼主修好了么有呀,我这个故障和你的一样我都快疯了。修好了告诉一下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修好了么有呀,我这个故障和你的一样我都快疯了。修好了告诉一下哦

没有修好

网友:
主板换到其它机子上一样那肯定故障在板子上,最小化测试,一个个的加上去,

网友:
我的也一样,我想正在想吧SMB的那个总结去掉,他那个数据线是链接雷达接口的,我想把总线上的上拉电阻去掉,这样小板的声卡和USB都可以工作

网友:
仔细看下 是不是有进水 。卡死 肯定是有问题的,触控板 部分仔细检查,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