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Hisense)]
海信TLM4236P液晶电视图像正常无伴音故障检修

楼主(2018-07-19):
海信TLM4236P液晶电视图像正常无伴音故障检修

  接修一台海信TLM4236P液晶电视,故障现象是液晶电视图像正常无伴音。据客户介绍该机前一段时间出现过刚开机时无伴音,烧一会儿就有声,后来等待的时间越来越长,最后怎么也不出声音了,这才报修。

  打开后盖,目测无电容鼓包现象,测量了一下各路电压都正常,直奔伴音功放电路,该机伴音功放电路采用TFA9810T(位号U10)。检查其各路供电都正常,查资料得知TFA9810T的7脚(图纸标注为ENABLE)是静音控制端,实测电压为3.4V左右不正常,正常应该是4.5V。再测量伴音块的8脚电压(CDELAY内部静音滤波)。实测为0.1V,明显不正常,正常应为12v。由此判断静音电路动作,该机的静音电路不是很复杂,Q700为静音控制管,Q701、D45等元件组成了关机静音电路,C735、D57等元件组成了开机静音电路。

  为了快速判断故障部位所在决定采取断开法,首先断开D45试机仍然无声,恢复D45断开D57试机伴音出现,说明故障在开机静音电路中,怀疑C735(47微法)性能不良,拆下测量为24微法,换新后试机故障不变!仔细检查D57、R718、R719、R716都正常。奇怪,元件都正常静音电路为什么动作呢?测量Q700的B极电压为0.23V,这个电压也不足以使Q700导通啊?往前测量D57的2脚电压为0.23V,继续测量D57的3脚电压为0.5V左右,这是怎么回事?看来还是静音电路启动了,只是万用表测量的是电路中电流电压的平均值。

  该故障本可以拆卸D57交付用户使用,但还是想搞清楚这怪异的现象到底是哪里引起的?看着电路图想啊想啊,为什么所有的元件都正常静音电路却动作呢?头脑中回想以前的修理案例,忽然想到是不是电路滤波不良引起的?于是在C735的正极对地接一个1000微法的电容(加强滤波效果)试机(此时D57已经恢复)果然能出现伴音!竟然是12V滤波不良!赶紧检查电源板上的12V滤波电容,拆下测量都正常,将刚才临时接的1000微法电容移至电源板上试机,无伴音,看来问题出在主板上的12V线路上。

  顺着铜箔捋线路,发现一个C369电容接在12V供电线路上,而且靠近一个7805的稳压块,估计长期烘烤可能已经损坏,拆下测量为6微法左右,将其换新后试机,声音终于正常了。至此,海信TLM4236P液晶电视图像正常无伴音故障维修结束!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自己只能望尘莫及呀·····

网友:
高手
什么时候才能像你这么优秀

网友:
电视机伴音故障,一般是伴音电路的滤波电容问题,或消音电路问题。

网友:
是伴音电路的滤波电容问题,或消音电路问题。

网友(2019-04-21):
开关电源的电容失效,电压变化不大,波纹增大,会引起各种怪故障。国产电容只有8年寿命,2007年的海信,就这样

网友:
原来电容损坏,也可以引起无声故障啊

网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