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天p150sm的USB键鼠时灵时不灵U盘正常

楼主(2018-07-19):
    未来人类X611,板号是P157SM,问题是U盘能用,USB键鼠有时插上能用,有时插上不识别,鼠标有时插上卡。查过USB供电,芯片USB模块供电,换过桥,换过EC,刷过原厂BIOS。感觉已经绝望了。而且有时候会掉电。每组USB阻抗也正常

网友A:
也许是系统的问题,装纯净安装版试一下

网友:
数据线阻值都正常吗?时灵时不灵,看下USB是不是没接触好重新加焊或者换接口试试。也不对哦,楼主说的应该是所有的都不能用,接口应该不会造成这种问题。找一下桥那边的几个usb反馈小电阻电容,我以前遇到过SATA接口不能用,桥换了也一样,就是其中一个反馈电容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许是系统的问题,装纯净安装版试一下

不是系统的问题,因为在BIOS和PE下也一样

网友B:
所有的USB接口都这样吗?主板是否进货水呢?主板洗一下,放烤箱里烤一烤。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所有的USB接口都这样吗?主板是否进货水呢?主板洗一下,放烤箱里烤一烤。

进过水,已经洗过了,烤过了。。。

网友D:
USB 旁的6脚拆了试过了吗?USB不能用拆了就行!不过下次再坏就烧桥!

网友:
引用 网友D:
USB 旁的6脚拆了试过了吗?USB不能用拆了就行!不过下次再坏就烧桥!

没有那个管子
。。。。。。。。。。。。。

网友:
   有得玩  最讨厌 能亮的

网友:
没遇到过,,,,看看南桥或者桥模块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不好排查

网友E:
额,是每个USB都会时能用时不能用吗,还是说就单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额,是每个USB都会时能用时不能用吗,还是说就单个

每个,只有键鼠有问题。u盘正常的

网友F:
换个鼠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个鼠标试试

何止换一个鼠标,换了几个键鼠了

网友:
顶一下,依然求助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过水,已经洗过了,烤过了。。。

那可能还是有原件不良了,仔细查查吧

网友G:
有没有试过直接5V供电USB....................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没有试过直接5V供电USB....................

测量USB供电5V正常。如果转换电压有问题也不会每个U盘能用键盘不能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