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苹果A1369电源接口板图纸

楼主(2018-07-19):
哪位同行有A1369声卡板图纸哦,贡献下,我这板有个3脚的管子烧坏不知道什么型号。

网友:
那个小板的图纸似乎不好找 找声卡的图纸参考吧

网友:
既然是声卡板,三极管要么是放大电路。要么是一音频切换。一种一种的往上替换。如果有一端是接地的话基本上也是三极管MOS管之类的。

网友:
维修心细能发现很多奇怪的问题其实就是肉眼能看见的小细节

网友:
这个图纸应该没有,三极管MOS管 拆两个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怕是找不到的。

网友:
这个不好找  而且还是声卡板上

网友:
修来做什么,,,直接更换不是直接来钱吗

网友:
找一个相同差不多的板子来取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