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电容引起的大问题之GA-Z97-HD3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8-07-19):
主板型号: GA-Z97-HD3
故障: 不上电

上午9点,店里来了台电脑,说是从广东带回家的,在广东时是完全正常的,回家后就开不了机了,让我看下是不 是哪里松动了。

接到机器后,连好显示器,各种线等,通电后按开机键,确实没反应。打开机箱的侧盖,并没有明显松动的迹像。检查了下主板上ATX插座紫线和绿线电压正常。又用螺丝力捅下开机针,仍然没有反应。看来故障没有这么简单,初步确认是主板坏了。

拆下主板,接上自己维修用的电源。用万用表量了下电源3.0V 正常,PCI A14脚3.3V 待机电压正常,开关针是电压3.3V 正常。桥时钟晶振一脚0.2V,一脚0.5V 正常。看到旁边有个 CLR_COMS 跳线插针,量了下一脚0V,一脚0.7V,明显不对。

板子上线路密密麻麻,又 是黑板子。我从CMOS 电池跑 了下线路,经过一个1K  电阻,然后一个双二极管,剩下电路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还好论坛有图纸下,欣喜下了一份图纸,打开看了下CMOS 电路,然后在主板上找对应的元件,立马懵B 了,主板上芯片有位置号,小元件没有,元件难找啊

客户走了之后 ,店里很清静。我拿走表笔,一头接双二极管的3脚,一头到处找相连的小电阻。在桥的旁边,找到了3,4个直连的电阻。

电容NC15 也找到了,而且发现电容两头都对地短路了,电容坏了。

在一块废板上拆了个电容换上去,再量CLR_COMS 跳针,电压2.5V,恢复正常了。

再短接一下开关针,顺利上电了,装上内存条后,开机画面也出来了。

感谢论坛提供的图纸,也感谢广大的坛友们,你们的支持,使论坛更强大。 维修不难,发贴不易,请帮忙评分,是让我们发贴的动力!

网友:
下午店里接了台Acer显示器,故障现象是屏一闪一闪的。它这个电源适配器比较少见,是19V,1.6A。经检测发现是适配器输出电压不稳,空载18.9V,或称是带不起负载。更换2个后级25V滤波电容后,故障解决,输出电压稳定在19.5V。

感谢坛友们的评分,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非常感謝你。

网友:
感谢大家的支持!
很多维修高手理论基础和手工基础都很厉害,遇到很复杂的问题也能够修好。不过,我更喜欢能够秒杀的问题,感觉这样的才能赚到钱。
个人认为,对于那种需要花很多时间,很多精力去修的,维修成本太高,除非很贵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