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过来看,小白维修PCI-E A11电压只有1.8V全过程!

楼主(2018-07-19):
主板型号: HP 品牌机  G31
主板故障:PCI-E A11脚电压 只有1.8V
下面是维修全过程
第一步,上图

上个INTIEL 上电时序图

先测A11脚电压 1.8V

时钟电压

CPU电压

总线电压

桥供电

内存供电

电压测了,时钟测了,复位,也测了

打印出来的图纸,桥给I/0信号,I/0在去复位PCI

上电,,跑00,测电压

换CPu

跑码

上机亮图

电压
大家给小白,,一点提示
下次碰到了复位电压只有1.8V的,,怎么查!!
给小白我一点,动力,,一点鼓励。

网友:
很不错的 经验,图文并茂,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不错,很厉害的小白。复位电压只要能出来,偏低-基本都是被什么元器件给拉低的,当然复位灯闪,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
不错   775的现在我都不会修了   忘干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