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超级本的TYPE-C座更换

楼主(2018-07-19):
最近碰到好几台超级本的TYPE-C座坏掉
查了一下资料看那接脚
除了12個针脚的这焊接没问题
还有個12脚SMT表面黏着的在下方用烙铁根本无法处理
这对能否上返修台或热风枪正确黏着到实在是没有信心
有人有成功更换的经验吗?

网友:
你可以用风枪吹后面板啊 吹借口是没有用的

网友A:
这玩意也有人用吗?感觉很少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也有人用吗?感觉很少用吧?

超级本接口本来就少,不用这个用啥

网友:
我换过,很简单,首先拆就不用说了吧,拆下来焊盘换成低温锡膏,吹化用镊子刮均匀,打上焊油把新的座子装上,镊子按一下再取下来看看下面的触角都有焊锡没,有的话再装上,没有的话需要把引脚整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