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00-15IBD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8-07-19):
修到台联想100-15IBD笔记本,版号NM-A681,故障为待机不接电池时电流0.051,按开机键后变成0.024不动,拆开先打电感阻值,都没有短路的迹象,测3 5v供电,在论坛下载图纸后发现3.3v只有1.5v左右,然后在图纸上找发现开启脚电压也只有1.5v左右,
3 5v的LDO电压都已经正常出来,看来是开启电压的问题,从图纸看是ec的85脚发出的,用万用表测85脚电压3.3v,哈哈,看来断线了,直接飞线到3 5v开启处就好了,

维修结束。不插电池时但用适配器待机电流0.048,亮机电流是0.62A,不过关机后待机电流为0.018。

再发图纸 Lenovo IdeaPad 100 series LCFC NM-A681P CG510 rev 0.2

网友A:
好事情都让你给遇上了,说明你运气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事情都让你给遇上了,说明你运气好

是的是的,真的运气好,谢谢评论、。。。

网友:
可能板子太薄了所以容易断线吧;;;;;;;;;;;

网友:
现在的板子都很薄,哎主板集成度也很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