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32E350D液晶电视开机屏幕一亮一灭故障维修

楼主(2018-07-19):
创维32E350D液晶电视开机屏幕一亮一灭故障维修

  接修一台创维32E350D液晶电视,故障现象是开机屏幕一亮一灭,屏幕亮一下(约1秒)就黑屏无伴音,过5秒钟左右屏幕又亮一下即灭,如此反复上述过程,不能正常开机。

  开盖检测,发现电源板上的ENA信号随着屏幕一亮一灭,电压在1.2V-0V之间变化。测12V在屏幕黑屏时电压下降到8V左右,24V(本机实测是28V)下降到18V左右。观察电源板上的电容发现12V的3个滤波电容C11、C12、C13顶部略微鼓起,心中暗喜,以为好活来了,不料换上3个电容后故障不变!再测量电压,跟没换时一样。

  怀疑电源板带载能力差,该电源板无PFC电路,也无副电源电路。观察电源芯片型号为FA5643,芯片的6脚外接一个C9(47微法)电容,怀疑其性能不良,拆下测量为29微法,换新试机故障不变。难道是灯条有短路现象将电压拉低?但是在屏幕亮的瞬间观察屏幕亮度均匀,为稳妥起见,还是用LED测试仪对该机的5根灯条全部进行了测试。5根灯条都能点亮,而且显示的电压电流都是一样的,说明灯条确实无问题。

  拔掉灯条插件CN3试机,电视开机了,能听见开机音乐,只是背光未工作,现在可以肯定是电源板的问题了。再次对电源板进行检查,走的弯路就不说了,最后想到测量FA5643的各引脚电压才发现了故障所在。测6脚供电在9V-10V左右不稳定,外围的电容已经代换了,那就只有供电电路的问题了。

  测供电电路的贴片电阻R115(22R0)发现已经开路,将其换新后试机,电视终于恢复正常了,在电视正常工作的情况下再次测量C9两端电压为23.5V。

  至此,创维32E350D液晶电视开机屏幕一亮一灭故障维修结束!

本文来自:iFiX爱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