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2421笔记本开机暗屏维修

楼主(2018-07-19):
如题,34脚和35脚连锡即可。

网友:
简短精干,最省事的贴子................

网友:
34脚是什么脚?

网友:
严重灌水了。。。。

网友:
给个图啊,兄弟,这么灌水

网友:
谁的34、45脚

网友:
应该是屏接口

网友:
这个,我真不知道是哪个34哪个35脚啊

网友:
踢你34脚

网友:
应该是屏接口的34 35脚

网友:
建议发帖写的相对明白点

网友:
你可以写维修后ok,收钱

网友:
上个图呀,,用图来说明多清楚呀,,,,,,,,,,

网友:
要这么说的话那李时珍的皮

网友:
这样不能调节亮度了吧,客户不介意就好

网友:
肯定是屏线,。。。。。。。。///

网友:
这样都行吗?

网友:
强行启动背光。

网友:
屏线的34 35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