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winflash打不开程序

楼主(2018-07-19):
点击软件选择BIOS文件确定后就没有反应了,不会跳出更新BIOS界面,不知哪里出了问题都是丛官网下载的。

网友:
鲁大师硬件检测显示笔记本显示K84HR,笔记本地下看到是K84H,两个版本BIOS都下载就是打不开。

网友:
电脑重启了么

网友:
自己好好看看红色的大字

网友:
这个画面是网上截图的,我的当我选定BIOS版本不会出现我截图那个画面,没有反应。

网友:
BIOS 有可能不匹配或者版本不同就会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