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7-m evo关机后自动开机附加bios
抢楼 抢楼 本帖为抢楼帖,下载分大于1可以抢楼

楼主(2018-07-19):
故障现象关机后自动上电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关机后10秒内自动开机,关机后拔掉220电源再插上,不自动开机,更换822排阻试机OK
附上BIOS

p8h67 m evo.zip

网友:
要是用 点位或者图纸标出来    就更好了

网友:
华硕的主板怎么都是822排阻损坏就不能改进技术吗。

网友:
这个822具体的作用是什么能说明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