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联想G40-70 NM-A271开机快

楼主(2018-07-19):
联想G40-70  NM-A271开机快   联想G40-70  NM-A271开机快

联想G40-70 NM-A271开机快.zip

网友(点评):
测试正常,开机快。谢谢分享。

网友:
感谢楼主,楼主辛苦了,楼主的BIOS是自己合成的吗?我也想学习一下合成BIOS

网友:
上传可以先搜索下 论坛有多个资料的可以不用上传了

网友(2018-09-04):
测试了是好的,G40-70 NM-A271,大家可以放心使用了

网友(2019-11-12):
正常,可以快速开机。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21-02-24):
今天修到一台联想G50-70 板号NM-A271 REV1.0,故障插电待机0.017 电源指示灯亮按开机键没有反应不触发,其I\O IT8586E-FXA 测得数据如下:
26/50/92/114/121/127脚 +3VALW供电:3.3V
74脚AVCC +3VALW_EC供电:3.3V
112脚VSTBYD +3VL供电:3.3V

108脚AC_IN#:0V
109脚LID_SW#休眠:3.3V
14脚WRST# I/O复位:3.3V
93脚EC_RSMRST# I/O准备好:3.3V

110脚ON/OFF 触发排针:3.3-0-3.3V
86脚PBTN_OUT#  I/O至南桥通信:3.3V(正常为3.3-0-3.3V)
18脚SLP_S3#  南桥至I/O通信:3.3V(正常为0-3.3-0V)
124脚SUSP# :0V (正常为触发前0V、触发后3.3V)

97脚PCH_PWR_EN:3.3V
35脚DPWROK_EC:3.3V
21脚PM_SLP_S4#:3.3V(正常为触发前0V、触发后3.3V)
106脚PM_SLP_S5#:0V

87脚PM_SLP_SUS#:2.5V
107脚SYSON:3.3V(正常为触发前0V、触发后3.3V)
34脚SUS_VCCP:0V(正常为触发前0V、触发后3.3V)
83脚VDDQ_PGOOD:0V(正常为触发前0V、触发后3.3V)

分析:正常情况下插电电源指示灯是不亮的现在常亮,还有18脚SLP_S3#为3.3V是不对的一般是触发过后才是 3.3V。以为是电池问题拆下电池故障不变,看论坛说I/O IT8586E有程序容易坏正好手上有一片联想 310-14  板号NM-A981 IT8586E 写好带程序焊上去不行,故障没变不死心又从网上订一片联想 G50-70 NM-A271 IT8586E 带程序焊上一样故障没变。

看来不是I/O坏,另想办法。仔细看图纸里的时序图第6步SLP_S3#3.3V正明南桥和I/O已经工作了,下来到第7步SYSON控制内存心片发出 +1.35V电压,+1.35V电压正常后内存心片发出VDDQ_PGOOD给I/O 告诉内存好了你可以配置脚位进入等待触发状态。

另起一行现在来到内存蕊片PU1207 TPS51716RU
12脚V5IN电源供电:5V
16脚S5=SYSON:3.3V
17脚S3=CPU_DRAMPG_CNTL:3.3V
6脚/8脚 VREF/REFIN:1.8V/1.35V
PL307内存电感 :0V(正常1.35V)
20脚VDDQ_PGOOD:0V(正常为触发前0V、触发后3.3V)

分析:内存蕊片无输出坏了没有同型号用TPS51216代换。插电电流变为0.014,按开机键触发电流上到0.683屏幕亮了,进系统拷机 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

网友(2022-10-26):
直接刷上3秒亮机,确实很快

网友(2024-02-17):
下载试试下载试试